换高压条

楼主(2010-08-02):
通用的高压条12V,电源是19V的接上一会高压条的两个场管很发烫,这样用得久吗?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前面可以;装个二极管;降压
要么就买个19V高压板

网友:
要么用7812稳压器  要么就换19V的高压板,12V的用不久就会烧坏的。

网友:
是啊,重换个19V的高压板比较好!又贵不了几块钱!
安全起见哦!

网友:
不行的,这电压太高了,,,

网友:
今天我有一个笔记本的高压条件18伏改5伏我用的是7805没过一分钟就烧了。不知7812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还是换个电压差不多的高压条就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