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北桥黑胶 大家看看 能直接加焊吗?

楼主(2010-08-02):
大家看一下 这种黑胶灌的能直接加焊吗?
感觉黑胶的浓度很低的 ,不及早期T40那种浓度高 ,有没有哪位不用去胶直接加焊的?
我用的机器是两温区的

网友:
可以的,但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下面温度高还是上面温度高?
或者说是上面加热为主还是下面加热为主?

网友:
不能加。无铅板不建议加焊。

网友:
可以的
您用的是热风的BGA吧?先调到80度烤半小时左右,冷却后往北桥底下挤点助焊剂,近端的小元件上也挤点助焊剂,加热时,确定小元件化了,那么北桥一定化了,当然,不要去试图推动北桥芯片,风险很大的,也没必要和意义

网友:
哦 无边老师也在啊
那您的意思是说还是要老老实实取下来植球再焊上去?

网友:
里面加黑胶的从来没试过加焊,我都是重置。

网友:
回五楼的兄弟 我的BGA是下面红外 上面热风的

网友:
我用三温的,216度就暴珠,这温度我推不动边上的元件。都是从植。230才可以撬动,240摘桥。边上的一定锡纸包好不然一起爆

网友:
这个鸟板子我做过,风险大得一B

网友:
那看样子还是要拆下来了

网友:
我试过,用的是三温的,一样爆珠,还是拆了保险。。。

网友:
无铅的板子,还灌胶,加焊成功率很低。不过可以先试下,不行再拆下重做,行的话就赚大了

网友:
要控制好温度。。加焊成功率很低

网友:
这个是要拆的了!

网友:
无边老师,这个黑胶怎么处理才能正确合理地去掉呢.

网友:
这样的机器加了黑胶也坏,还不如不加,加焊没有用的,拆下来又容易掉点,真是不好修。

网友:
加焊 绝对会爆珠的 从做吧

网友:
听有些搞维修 的说 黑胶 有种油 能溶 这油 到底行不行啊 有谁用过

网友:
桥下 有黑胶,直接加焊会滚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