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楼主(2010-08-02):
今天弄以块主板,在开始由硬盘引导那出现  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Chassis intruded!      (我英语特不行,所以不知道意思)  请问这是哪里的错?请高手帮忙支支招。  连接上硬盘后就只留下   Chassis intruded!

网友:
正确设置并保存下CMOS。

New CPU installed!
发现安装了新的CPU!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请从新设置CMOS。

Chassis intruded
你打开了机箱开启侦测功能,把这个跳线关闭。看主板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