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看一下这些器件是哪个电路中的,在线等

楼主(2010-08-02):
因为我不会上传图片,我就说的具体一点,经验丰富的大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华硕P5QL  PRO主板
在内存附近有四个场管,一个APW7120八脚IC(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一个RT9173(稳压器)。
其中APW7210,RT9173,和两个上下管是内存供电电路中的。APW7210控制上下管输出1.8V供电,RT9173 VORT引角输出0.8V供电。
剩下两个场管中,一个G极4.09,D极1.8,S极1.5,应该是南桥供电电路中的吗?
还有一个场管,G极11.8,D极5.14,S极5.14,这个场管是哪个供电电路中的?
在内存右下角,也就是主板的右下角有一个AS358M(集成运放),这个集成运放又是哪个电路中的,是作什么用的?
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运算放大器是给,内存,北桥 显卡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剩下两个场管中,一个G极4.09,D极1.8,S极1.5,应该是南桥供电电路中的吗?  、
是的
还有一个场管,G极11.8,D极5.14,S极5.14,这个场管是哪个供电电路中的?
这个管应该是S极接到电源5V上面  D极为输出  一般是给某个电路的上管供电

在内存右下角,也就是主板的右下角有一个AS358M(集成运放),这个集成运放又是哪个电路中的,是作什么用的?) 358M是用来控制别的电路供电管G极 让供电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