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U声音输出故障

楼主(2010-08-02):
用着用着就出问题了(意思就是没有关机的情况突然不正常的)    故障现象是声音失真    播放音频或者视频时播放时间比系统时间快一些   大概系统时间60秒 播放的时间约80秒
清空CMOS无效     不知为何   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一般换声卡芯片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现象像是实时出问题或BIOS问题

网友:
是不是播放器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
先换了 芯片试试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机是ALC850 用ALC650代换后正常了

网友(2010-09-02):
850 能用650代?没搞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