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点不亮

楼主(2010-08-02):
一块型号为ZX-945GCLM的主板 点不亮 用诊断卡上不跑码 RESET等不亮。假负载测量得 复位电压0.25V 核心电压1.7V  PG0.4V 。请问是否可以初步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还有LB731A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看下CPU跟内存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775的有些上假负载是测不出来的。内存、显卡、CPU-VTT、CPU的供电、时钟、PG都正常不?这些电压正常之后,复位才会出来的/`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不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你先查下复位电路,从复位键跑下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有了  那么不一定就是电源IC问题了 没有CPU PG 查一下电源芯片的PG有没有到南桥 了  如果到南桥了  排除板上断线  没有PG  那么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先查PG吧。你的PG电压低了。有了PG了之后再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