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MOS烧个洞看不清型号

楼主(2010-08-02):
一块联想主板(启天2200)有个sop8封装的元件烧了个洞,看不清是什么型号,只能看到第一行最后两个字是5(或中S)A,第二行最后一个字是7,在主板上标Q9,应该是个八脚MOS吧,请大家看看用什么换比较好?

PS:此机虽老,但作为公共打印服务器带一台HP5100se工作一直不错。

网友:
此芯片在哪个位置?

网友:
把主电源IC换掉,

网友:
在主板的边上,夹在IO,南桥晶振,IDE插槽中间

网友:
该管123脚连在一起(S),4脚(G),5678脚连在一起(D)
该用什么换好呢

网友:
不是N沟道就是P沟道呗...测一下控制较g电压 如果高应是 N沟道 低应该是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