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网线没反应。兄弟们,帮帮忙。

楼主(2010-08-02):
一神州承运M320D认到网卡了。插网线没反应,线圈换了,网桥换了。网卡焊了一次,都不行,后发现网卡口子后面的滤波电容有点烧黑了。  网桥阻值一边是32,一边无穷大。没头绪,大家给我分析下。。

网友:
看来LZ还是网桥的问题 对了你在测那个被烤的电容连上那的,

网友:
看样子是打雷打坏的。测一下网线接口的阻值有没开路的或接口打坏 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其实网桥阻值是短路的,脑壳一短路没反应过来,以为认到网卡就没在意网卡芯片。其实就是它轻微短路了。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先断开了网桥的电压,后换个网卡芯片 就在第一个画面过不去,,后来才想起,补上就好了。。大意啊,整了半天。经过这个维修我发现 LOGO画面不动也可能是外设缺电压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