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F,已修复求解

楼主(2010-08-02):
机器型号:A8JF
机器故障:客户描述之前进过水,用了一段时间后不开机。
               插电无电流,按开机键不产生电流,用电池加电,电源开机灯一个都没亮!
维修过程:根据自己的初步判断可以进水有烧掉东西。直接拆机,在这过程中有发现屏下面中间销C壳的螺丝已锈蚀,主板上猫上面有黄色粘稠物,感觉象可乐。主板上已无明显的进水痕迹(估计以前被拆机清理过)。
               插上电源测试无3、5V,主板有19V,有12V,根据以往的机器经验,可能是3、5V有错误的地方,测量020的IC发现020的第4脚
压只有1。5V,根据其连接和估计各个IC,加之拆板时的观察,锁定可以区域在U48,用吹风吹下。
              冷却后插电仍无电流,测量020的第4脚,电压已恢复3。3V,试着按开机键也无反应。
              心想这机子还有第二个故障不成,又把拆下来的IC焊上,其第一脚的电压又回到1。5,确定其坏了,直接又拔了下来,加电,还是无电流,又结合图纸点位图找了一大圈,花了大把时间,仍无果,准备已不修了,叫兄弟帮我装上后,准备通知客户取机修不好了!
             隔了半小时,兄弟告诉我说那机子是好机,已进XP了,我晕,怎么会呢!我直接把机子抱过来,插上电源,待机有0。03的电源,我问他有动过什么地方没,他说没有!
             郁闷!!!装机前明明没有电流,怎么会突然正常了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可能是你那颗螺丝引起的故障还不一定 呵呵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情况,我遇过多次,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维修可能有时就是这样!自己都搞不清楚!

网友:
就是这样的,说不定过几天还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