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北桥下不了

楼主(2010-08-02):
方正R650的北桥下不了,是945PM的北桥,是热风的BGA,温度达到240的时候可以看到锡珠都融化了,第二点和第四点都是固定上去的,好像是一种胶,我用镊子起,用刀敲都不动,拆卸2次都拆不了,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吗?第一次我用的是下黑胶的温度曲线,第二次我把温度又提高了10度,还是不行,现在不敢再上BGA。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求一个方法

网友:
温度达到锡融化的时候,直接用力就行了

网友:
有一种黑胶他的容点是比锡点高,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加高温度,不过你在北桥上面贴上隔热纸保护一下。温度高了用针挑那个胶。

网友:
工厂搞灌胶的BGA,胶的熔点比锡球的熔点还高!分明就是不让我们活了!

网友:
就是不敢用太大的力气啊,怕把焊盘弄掉,先放放吧

网友:
胶没有熔点。多高都不会熔,最多就是拉力下降

网友:
温度高了。。胶的状态会变吧。。

网友:
就变的软的了
但他不会像锡那样 融化

网友:
你确信锡球话了以后,直接用磨过的一字起用力撬芯片就行了,怕什么?

网友:
用力的时候要小心哦,别锡没化。把吸盘弄掉了。

网友:
锡球熔化了。。直接用磨过的一字起用力撬芯片就行。。

网友:
只要锡熔了,用力撬,一般不会掉点的

网友:
锡都熔了,建议直接往下挑

网友:
这都是需要经验的,看到旁边的原件能动了,等个10S毫不犹豫翘起来就行了!

网友:
只要确定锡点是熔了,等10秒用力取吧,有时也得胆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