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还是软件???

楼主(2010-08-02):
电脑没有声音 在设备管理里面没有一点问题 我开始以为是接口问题 换上一独立的声卡 成功装上后还是没有声音 音响没有问题 这是为什么啊 驱动也没有问题 系统也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事 我不会主板 电脑只懂个皮毛 我9月份打算去外面当学徒 学
主板维修
现在哪个可以教教我 让我出去更快的入手 只要加我QQ就可以了 写下你们的QQ也可以 我加你们 我有不会的会问你们 我是中专毕业的 没有学到多少东西 今年毕业 的
电脑没有声音

网友:
把主板集成的声卡停用看看

网友:
BIOS没设置好!!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你点: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在音频/语音/硬件里选对你声音设备的型号,可能就行了.如果不行.重做一下系统.还不行就是硬件的原因了.

网友:
如果需要用独立声卡,需要在BIOS里把集成声卡屏蔽掉。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前置音频接口的跳线是否正常,有些主板需要设置跳线

网友:
我估计是没插音频跳线~ 插独立声卡没有把集成声卡屏蔽

网友A:
你用独立声卡的话在BIOS里面把集成的屏蔽掉,你用集成的话,你看看你BIOS里面关于声卡的设置,在从新设一下。

网友B:
这种情况 一般是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
我怀疑是LZ音频线插错了吧

网友:
装了其他与音频有关软件,声音放得很低或静音,如音乐盒等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声卡?我装过不少“独立”声卡,(应该说是专业声卡)都没问题呀·····

网友:
我估计是你 的前置音频线没有接好,也会出现声卡驱动装对了没有声音的,一般一些老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你的前置音频有没有插上!要是没有看看主板上的前置音频接口的跳线是否正常,有些主板需要设置跳线要插1-2和5-6跳线!

网友:
先考虑软件,再考虑硬件了

网友:
这个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了
1,集成声卡没声音要考虑:声卡驱动安装是否有问题,
声卡跳线是否安装,或是否安装正确,
耳机插孔是否损坏,等等
2,独立声卡没声音要考虑:如果集成声卡芯片损坏是否会对独立声卡有影响,
必要时可以把他吹掉,
在BIOS或者设备管理器里把他停掉。
插独立声卡的PCI槽有没有问题。
PCI的独立声卡不行可以换个USB的声卡试下
反正这个有多可能,不是很好判断

网友:
LZ没有回应呀··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是系统中毒了,我碰过,杀完毒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