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x7400开机白屏,外接无显!

楼主(2010-08-02):
HP Compaq Nx7400开机白屏,外接无显!945GM集显主板,北桥已经换过,故障还是一样,开机白屏,无任何显示,按大写字母键开关显示灯显示正常,跑码都正常,就是屏上无显示,外接也没反应~
主板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问题占9成

网友:
重做北桥,不行就换

网友:
wang_cheng76
的帖子
大哥人已经换过北桥了,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呀,外接,有的机器必须把屏线拔掉外接才可以显示的。

网友:
LVDS阻值如何?码片I2C总线阻值有无波形?

网友:
屏幕高压供电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毛病

网友:
查查屏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白屏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屏上没有供电,当然屏上没有正负压,也会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