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DP35DPM诊断卡跑23

楼主(2010-08-02):
这块主板插不插内存诊断卡都跑23,而且还报警,内存没过开始查内存工作条件,查到spd没有电压,就飞过一个3.3v给spd,以为ok了上电结果诊断卡跑到29就不跑了,能跟BIOS有关吗?我的编程器不支持,如果是BIOS问题我就到同行那里刷一下(需要花钱的)。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d没有电压最好跑线看一下  这脚不一定就是3V也有2.6V的  还有就是这个脚没电压一般是内存插错 烧掉的  仔细看一下内存槽里面有没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