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pire4736G

楼主(2010-08-02):
接到机器后通电待机正常。开机就保护!测各电感对地,发现PL14对地0.007.怀疑短路,断开后极还短!!此电路是ISL6268CAZ控制的,怀疑IC坏,拆掉后阻值同样,排除IC.由于没有图纸只有IC的PDF文档,4、14脚需要5V供电,此5V开机只有0.14V左右就掉电了。心想只要把此5V修好就应该OK了。用表从新测量发现HDMI口的保险短路。仔细观察发现接口里的两根针连到一起了。心里暗笑,排除连针后一切OK!!哈哈哈

网友:
什么情况都能遇到....真是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