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 求助

楼主(2010-08-02):
此机可以开机,开机后看可调电源,电流从0.86 到0.98  然后又从0.98 掉到0.86 中间都是间隔几秒,我现在主要是没思路。高手支持下 。给点思路!

网友:
电源板上3 5 V   待机   2.5  1.5  都正常。内存槽加焊过。内存更换过。

网友:
这应该是什么现象呢!复位?各供电都正常。另外,加电之后自动开机!按开关键无法关机

网友:
应该都是显卡或桥 仔细测一下桥跟显卡的各个工作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我加焊过了。电压我测正常呀!

网友:
不用说啦,显卡问题多点。做下试试

网友:
为什么电源板上的1715输出一个2.5  另一个1.5  不对吧 应该是1.8吧  为什么呢。高手顶下

网友:
测试卡有没有跑码?应该没有过内存,BIOS坏也有可能.

网友:
做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怀疑BIOS。我这暂时没有编程器。。。测试卡没跑码!内存槽我都焊过两三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跟显卡没太大关系 你说电源板上的电压  正常是不是  3.3   5   待机  2.5  1.8   实际我测试1.8  是1.5  不知道正常时是1.5  还是1.8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压  正常是不是  3.3   5   待机  2.5  1.8   实际我测试1.8  是1.5  不知道正常时是1.5  还是1.8

网友:
充电灯是不是在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
一直在闪

网友:
直接换北桥
我遇见好几台换北桥就好
祝你成功

网友:
好了回句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我还没开始换呢,我先排除下其他问题吧。好的。好了给你回复。谢谢!

网友:
版主,技术小组。顶一下

网友:
测试卡代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测试卡没跑代码。。

网友:
先这样,把内存拔掉,然后接上喇叭,加电,看看报不报警,如果报警就找北桥或显卡,如果不报那就内存这边的了,不过都逃不出北桥。好好确定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报警的,这机器我再没拆之前就这个故障,拔掉内存还是这样的。。充电灯闪应该是再预示着什么,或是哪方面的报警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应该的,供电正常,;怎么判断呢。

网友:
高手们顶一下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跳变很奇怪,加电几秒后自动开机,  刚开机电流上到0.87  几秒后直接跳到0.98 然后几秒后从0.98跳回0.87 然后几秒后又跳到0.98  然后上升跳到1.02,这是什么跳变呢。电源板上的电压是3  5V待机 2.5   1.5  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
换北桥就能好

网友:
是呀,你换北桥就行

网友:
上诊断卡走什么码呢,这个我修过不过内存诊断卡不走码,灯乱闪!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显卡就是北桥了,我修机子遇到比较多。

网友:
兄弟你就先别折腾了   这么多大侠说北桥  你先干了在说撒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只是以前遇到这种 情况,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一直在走弯路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H:

   好,我今天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北桥显卡EC 都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技术小组帮忙。。。

网友:
检查下显卡,内存,的供电反馈信号是否到位,再检查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请教显卡内存的供电反馈信号名称叫什么 。怎么查找呢。

网友:
我也有以台,有时可以开起来也能亮,有时不亮就闪电源灯,搞了好久了也没搞好,楼主修好了就分享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具体看图纸吧。各种型号的应该叫法和线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