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start the system genius program ,press F10

楼主(2010-08-02):
   开机时显示“”to start the system genius program ,press F10“”    可是按F10也没有反应啊!就停在那里不动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又重新用GHOST装了一遍系统、还是原故障、怎么解决啊?

网友:
是死机了吗?还是怎么回事?或者是键盘

网友:
没有死机、键盘也正常、

网友:
to start the system genius program ,press F10这可能是你以前装的个一键还原,不是系统盘的启动菜单
将硬盘重新分区或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我看应该重建引导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5楼的,进一下disk genius(硬盘精灵)或PQ,看有没有隐藏分区?

网友:
应该是一键还原的备份,有隐藏分区,用原版系统(也就是安装版的)系统盘,对硬盘的隐藏分区进行删除最安全了

网友:
你的机器以前装过“一键还原”,启动一键还原文件应该是丢失了,所以不能用,重新分下区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