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6220电流5A维修过程

楼主(2010-08-02):
客户反应不能开机。收机后上可调电源,发现一插电流就上5A,得先排除短路故障了。马上拆开,先仔细观察有没有烧掉的元件,看啊看没发现呢。上基地找了NC6220图纸。谁知下来的跟我板号对不上(板号:6050A0066801-MB-A02-HSTNN-103C)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862这图对不上,没办法。直有跑喽。从供电进来的接口开始拆了10几个板上量短路的电容,拆下来后量了都正常的。又上回去拆下面的。(当然拆前我把主板元件图照了张相防止装回去的时候找不到地方)运气不错。拆到USB接口边上这个电容后总算发现这个电容拆下来量也是坏的。马上找了个好的换上去上电。。果然没短路了。电流能跑到1.4还是多少忘记了。反正发现没跑5A就打各供电场管。发现都有电压。就上U、内存。上诊断卡上电测试,诊断卡竟然提示NO-CPU。郁闷了。想想会不是东西没上全的问题呢。就把东西上全再开机。。。竟然亮了。装机测试。。收工

网友:
这种电容损坏一般在中低端机

网友:
插上电这后可以用手摸,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吧

网友:
找这么个故障,还要那么麻烦?

网友:
插上电手用手摸是好办法。但本来就跑5A了。等手摸一圈过来。估计故障会更大了吧。

网友:
这样模他手能模几次就手挂了...还是找到短路的在加电然后模,这样安全得多,怕就怕在烧后面的东西拉

网友:
这个电容是哪个电路上的  CPU   USB

网友:
这争端卡真是智能,还能提示没有cpu的啊。那里买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在想问这个问题??你的笔误还是真有这个东西?LZ确认一下哦。

网友:
是哪个黑色的电容吗?米黄色的小电容一般是不会坏的

网友:
短路的用烧短法

网友:
公共端短路了,也修过一台,大电流多数都是公共端短路了,只有是慢慢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