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自动开机,开机会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02):
接到老乡一台HP520机。他是从湖南带过来的,说是掉电,把机拆了,上电自动开机电流0。54,测各电压只有CMOS电池供电脚电压才有1.3v不正常,在测南桥晶振不起振,我就把电池取下,量下电压正常,在把电池装上,在量电压黄色的铁片,只有1.3V,想了下是不是铁片接触不好,果然就是。现在南桥起振了,CMOS供电也有,自动开机也解决,现在修掉电,裸板试机,等几分钟看下,心想是不是散热问题,因为他是用铜管散热的,用手去摸,感觉铜管一半有温度另一半没有温度,看来是散热不好,所以才掉电的,去网上买了个换上,测半天都没有问题。

网友:
思路好。不乱杀

网友:
520的散热管就是容易坏,可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cmos 因为接触不好  电压低的情况不不好遇啊

网友:
散热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