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BM T43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0-08-02):
一个IBM T43的机器,待机0.04,3V 5V都有,一开机电流升到0.36A就掉电,请高手指点从哪里下手查?
掉电

网友:
首先看那组电压没有,着手

网友:
你这种掉电是某个电压没有起来,先上诊断卡测试,上电用示波器打各电感波形,

网友:
用万用表20V量住电感,再按开机键,看有没有电压,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说明部分已工作,看看PMH4有没有连锡,或者它周围的小元件有没有连锡,之前修到一台X30的也是大电流-掉电,,后来查看到它的PMH4周围的小元件连锡了,脱好就OK了,,,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
CPU供电加焊下

网友:
到0.36A应该就是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检查一下温度保护的回路,大部分是背面内存盖螺丝过长,打穿了PCB板的线。

网友:
郁闷,各位高手指点的的都不错,就是有点对不上号,最后下结论,此机以前修过,板子应该是被人换成了R52的板,因为板子上没有ADP3205,我下了个R52的图纸,对了一下一模一样,现在就成了R52掉电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看有没有CPU电压0.36应该到这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