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M-S2主板 种种问题头大了

楼主(2010-08-02):
客户说我的电脑有时候死机    拿到店里检测没发现什么问题也没死机  因为客户硬盘做账的设了密码 我就用自己硬盘装上准备装个系统看看光驱 USB都不能启动    然后从别的机器上GHOST系统装上释放 可以的 进系统USB 光驱一切正常使用                主板南桥散热片很烫  示波器打晶振无波形【但是有电压差】也可以进系统玩游戏 不解啊

设置光驱启动 就一直卡在这里 键盘死机 但是电脑 【—】还在一闪一闪

设置USB启动 就这样卡住了 同样键盘死机    电脑没死 【—】一闪一闪

只能从硬盘启动正常的  这张图没装硬盘

进系统后光驱 USB都正常     技嘉官网找不到BIOS   GA-945PLM-S2 BIOS谁有啊  8爪的 SPI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没波形是什么晶振?  先换晶振 测有没有波形 有电压没波形是不正常的

网友:
http://www.gigabyte.com.cn/Suppo ... aspx?ProductID=2527这是技嘉官网,你的主板是哪个版本?

网友:
其实这板作工与用料还是不错的,一网吧。200片了快两年,没啥问题。就是常出现不能启动的问题。不认硬盘。加焊SB后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32.768 南桥的啊 没波形  但可以进系统一点问题没 就是不能从其他设备启动

网友:
都 能 进系统应该跟晶振没 关系

网友:
晚上通宵挂机游戏也没问题   就是不能从其他设备启动引导

网友:
晶振有电压没波形是因为示波器的原因才测不到波形。你的问题我更怀疑BIOS。你可以打技嘉FAE电话问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饼哥 25L4005AM2C 8爪BIOS 选择器件 输入多少啊  我的500P可以刷吗?找不到一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l4005a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碰到一块不触发的二修板,晶振无波形,南桥被人吹过竟然没换晶振,晶振,谐振电容,106换完触发亮机。但32.768还是无波形,示波器是基地的100M,操作没问题,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是安泰信100M彩色的吧 和我一样 这个晶振就是没波  好像  正常的也没波

我也搞不懂

网友:
能开机跟你测试的晶振无关,估计南桥坏,加焊或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没问题的主板都有波形的,就上次那块怎么都看不到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同样主板 好的有波 有问题的没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好板子也有看不到波形的,很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听说是示波器问题  就是打不到    正常的

网友:
我刚好在修这个板子,没有复位,修好了把biso备份出来给你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的IO烫吗? IT8718F 我的很烫,手里没有这个IO换,要定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你 BIOS我要啊  8爪的吧  我的I/O不烫

网友:
哈哈一样的主板 要是修不出来 我打电压给你做产考

网友:
此板IO不烫,内存供电IC好像是ISL6520,IC和上下管易坏,RT9202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