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舍笔记本不能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0-08-02):
一款工人舍7寸原来是进水的问题,经过烘干以后,笔记本用适配器可以上电开机进系统没有问题,用电池不行,发现电池坏了,好不容易订了一块电池,插上还是不能开机,但充电灯可以闪烁,电池的电压标称是11.1V,测主板充电电压有9.4V,充电芯片芯片是BQ24721c,检查充电芯片是正常工作的,负责充电的场管是4932,两个N沟道的场管组合在一块的那种,测上管D极电压19V,G极电压有9.26V,S极电压9.4V,下管的S极没有电压,对不对?是新电池有毛病还是充电芯片坏了?本人新手,望各位高手多出主意,谢谢

网友:
是正常的哦,看样子在充电啦,

网友:
充电电压够吗,我都充了半个小时,充电还是0%。

网友:
LZ我看你还是查下充电控制芯片的所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用。
在查电池接口的电路,BATT+电压正常不。查SM DAT SMCLK 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