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假负载怎么用

楼主(2010-08-02):
am2的cpu假负载,上面有“cpu到内存的AD线”,“cpu到北桥的AD线L0”,这两个信号怎么测,测出什么结果是正常的?

网友:
是测针脚对地阻值呀,数字表打到二极管档后,红笔接地,黑笔接针脚。

网友:
同楼上的对地打阻用的,一般都有一定阻值“300--500”,如为“0”就证明北桥内部有短路现象,

网友:
接着楼上的说,如果无穷大,说明有开路或是座/桥虚焊,如果有短路,一般来说是桥挂了。

网友:
cpu到内存的AD线,应该怎么测,要装上cpu吗,值应该是多少,我怎么测的不一样,有2个几欧姆,有2个断开,其他的几M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欧的话 北桥烧掉的可能性大 ,也有可能你量到地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