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假负载怎么用

楼主(2010-08-02):
ddr2内存假负载上有许多测试点,供电就不说了,像时钟,系统管理总线,数据线测试点,地址线测试点,分别怎么测,什么结果是正常的?

网友:
时钟点可以测电压值,数据线和地址线也称作AD线,是对地打阻值,都应有一定数值,如为”0“就证明北桥坏了(短路或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测就上内存阻值卡测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买的负载卡,我也有假负载,上面都有说明和标识的。总线2.5-3.3,AD线是打对地阻值。

网友:
负载上面有标识点  测测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