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的问题主板怪毛病

楼主(2010-08-02):
小弟下午接到一块945 主板 开机器数码卡指示灯会闪, 电源CPU 这些都换过还是一样,插下机箱 硬盘指示灯 跟电源指示灯 都闪 请教各位有修过这样的主板   感谢

网友:
好像是电源短路现象,查一下电源接口对地打阻值,是否接地,如正常,有可能电源线之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