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直流电源

楼主(2010-08-02):
各位觉得什么品牌的可调直流电源好用些?质量品质有保证.给在下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
国产的几百块那些可调维修电源都差不多,都一个样,我个人经验,最好买个带有短路保护功能,(不是过流,恒流,恒压,这些功能一般的维修电源都带有),因为像国产的烂可调维修电源过流保护通常只保护电源本身,并没有保护负载。不信,拿个ps-305d 的电源来试试,将电压电流调节调到最大看看,直接短路输出,电压下降到最少,电流照样输出5a,如果负载是短路了,负载照样冒烟,但如果带短路保护的电源,一但负载短路,直接关死输出,去掉短路的负载,自动恢复输出。保护负载二次伤害。买个进口二手的是个不错的选择。菊水,建伍,hp等等的维修电源基本都带有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
安泰信  ,兆信的都可以

网友:
安泰信的3005SI和兆信的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大哥经验丰富。。谢谢你的指点和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国产的一般没有带短路保护负载的吗?愿你天天好心情!

网友:
嘿嘿。哥们,拿台短路电流达好几A的笔记本,用以上几种电源试一试不就明白了。看看短路时维修电源会不会砌底关死,看看电流表的读数不就明了。像我在用着的菊水可调电源,负载一短路,电源马上关死,电压电流表读数通通为0,没有输出,拿掉短路的负载。输出马上恢复原来的输出。爽吧

网友:
你那电源还可以,质量不错吧,什么价位?哪里能买到

网友:
自己亲手在货场拿回来的进口二手货,质量当然没有问题,很重,有十几斤重。,至于价格,太久了,记忆中好像是6百多拿回来了,那个菊水电源在我手上用了七八年了,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电压是0--35v电流 0--5a,现在淘宝上应该也有得卖这种菊水电源,价格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
我们都用的大征的305的,跑到5A都不带有反映的,不过电压拉低了。还不关机,非得手动管关,呵呵

网友:
我觉得 long wei  ps-305d 也都狠不错。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国产的一般没有带短路保护负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没事应该的。互相帮助吗?

网友:
国产的几百块那些可调维修电源都差不多,都一个样,我个人经验,最好买个带有短路保护功能,(不是过流,恒 ...
引用 网友B:

保护短路输出怎么电击啊 ?烧短路!!

网友:
带负载保护的电源我倒没用过,也不知道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关掉,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修本本短路的时候,再想烧机,恐怕实现不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想烧个机摸摸哪里发烫。但电源一保护关死还不急死个人。要么大家有钱就买二台,带保护的和不带保护的。

网友:
楼上朋友理解有偏差
其实都是带短路保护的,只是电源在发现负载短路后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不同,大部分国产的电源都不会切断输出,电流4.几至5.几,电压是0。但大部分进口电源都会彻底切断输出,电流和电压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