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INTEL D845EPI内存边的8脚管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08-02):
客户拿来一主板,型号是INTEL D845EPI ,在下图的那个位置,有个管子烧的模糊不清,看不到型号,谁手头上有这样的板子,告诉一下型号,谢谢。

谢谢各位热心的哥们们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535-1-1.html
你自己看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好像是9214

网友:
IQR
336H
9Y9D
我有一样的主板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元件 我打上的都是那个元件的标示

网友:
你要是实在想要 加我QQ992007234 我吧截图发给你!

网友:
应该是RT9214吧!!看到旁边有一对MOS管应该是控制这对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