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61主板反应很慢

楼主(2010-08-02):
有个盈通a6战神版主板,反应非常慢,进bios的过程和dos操作还感觉不到,用光盘启动进pe系统,装系统,包括系统装好后运行程序什么的都很慢很慢的,刷过bios,没什么变化,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灰尘和散热问题考虑没有?

网友:
换换内存换换硬盘看会是那个引起的

网友:
IO 前几天我师傅那里有一块就是这样的,有一个角断了,那个角就不记得了。

网友:
刷BIOS不好用,就换桥

网友:
如果系N6100的桥就加焊吧
这板子桥虚焊就会反应慢
我遇到过的

网友:
最好加焊下桥吧,不能保证解决问题,但是单桥的故障率很高

网友:
先在bios关闭所有外设。还是一样就拆了外设 有的在BIOS下关闭外设并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外设试 不行的话BIOS刷过了 那么一般是桥问题了

网友:
cpu,硬盘,内存换了无数个,不接硬盘也一样,bios也写了2次,两个版本,主板用酒精擦过,用洗衣粉洗过,用洗衣粉水泡了半天,内存假负载测试数据线和地址线啥的值都一样,这个桥是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难道是桥坏了?

网友:
你把板载网卡关了,看一下,这情况我遇到过,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