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冠通915主板的奇怪毛病!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8-02):
cpu 内存 桥 电压都正常 复位都正常 AGP插槽后3角电压是3.3v是橙色线直接给的 我觉得不正常但是想不通 本省想刷BIOS但是找不到!!希望帮忙解决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刷BIOS

网友:
有些板是3.3V的 你什么问题都没说要怎么帮你呀?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我不了解的是为什么是3.3v啊 AGP 8速的有时候也是3.3v啊 !! 我找不到BIOS的情况下怎么修啊!!

网友:
哦 抱歉忘了说了 就是不跑码!!!

网友:
显卡那个点电压正常。。2*的就是3.3V 4*8*的1.5V个别用3.3v

网友:
月亮VIP
的帖子
为什么就不能是3.3V呢?你如果是测到槽上面有12V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奇怪呢?
首先要弄清楚你要测的是什么电压 有没有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