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死人,累死人的螺丝。

楼主(2010-08-02):
今天遇见一个本子换喇叭的,螺丝拿不下来了。螺丝的口已经成一个圈了。螺丝还非常非常紧。最后就原样的把本子退回去了。

网友:
用螺丝刀使劲拧。这招都试过了。

网友:
不是吧,就只有送回去了?想想办法啊。

网友:
顾客不好搞啊,把克搞坏了还要赔。就觉的没那个必要了。

网友:
教你一招用尖头烙铁在螺丝上补点锡再把螺丝刀放在上面融化锡在固定之后在宁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大哥, 那螺丝的眼很深的啊! 怎么拿烙铁焊啊! 壳子还是塑料的

网友:
烙铁烫烫。我要是顾客,你这样拧花了再还我,我还是要找你的。

网友:
太紧了也是不行的,轻轻敲直到松

网友:
这个好搞下面是塑料的用烙铁烫,铁的用 电钻加最小钻头

网友:
不是的,是他送来的时候就已经花了。我也给他看了、螺丝眼停深的。也可以弄焊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来的的时候就是花的

网友:
当然可以用锡呀,我经常这样的,锡上加个螺丝

网友:
额,螺丝眼深。烙铁放不下去。用锡会不会伤到壳子啊。

网友:
请问是在D壳吗。是在中间还是在边上,。

网友:
D壳的。有2个螺丝。我觉的应该是之前上螺丝眼小。用大的螺丝按进去了。之后又被人捅滑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这样搞:把电起子的扭矩调到最小,然后死命垂直按在螺丝上,然后启动电起子,然后逐渐加大扭矩,直到拆下来,记住,电起子从头到尾都要死命垂直按在螺丝上,尽量一次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管怎么说,也要把这钱挣到手,还搞不下一个螺丝吗?搞就是了,怕什么?先搞下来再讲!

网友:
我都是用电钻,把螺丝帽给打掉,等拆开以后,用钳子把螺杆拧出,就OK了!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方法也挺好的

网友:
一个螺丝耽误一个生意有点亏了吧

网友:
这种拧花的,可以用一个小“一字“螺丝刀拧下来的。今天也是拧花了一下。用一字就拧下来了。

网友:
壳子还是塑料的就直接加热,能下来

网友:
都是用那种不合适的螺丝刀若的祸,我常用的小的(比螺丝口小一号)螺丝刀,一遇到划口,我就立刻换螺丝刀,就是和螺丝口能很紧密结合的一种螺丝刀(一般大一号就可以了),用一定力度垂直按住,一拧就下来了,还没遇到拧不了的螺丝。
关键你们都不重视螺丝刀和螺丝口的适配尺寸。做机修的都知道,什么螺丝该用几号螺丝刀或扳手拧。

网友:
笔记本上常见的十字螺丝都是大锥度的,而常见的十字起的锥度都太小,我都会把十字起的尖端磨掉,再把4个锥度磨大一点,正好能跟螺丝紧密啮合,好的很,一定要确保紧密啮合

网友:
拿个手动钻 慢慢自己钻, 5分钟搞定所有螺丝, 安全可靠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是用电钻打

网友:
这样的问题 遇到好多,但是一个也没有放过。硬拆,

网友:
楼主是在天津吗??记得好象是

网友:
电钻 上吧 我这里都是这样干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一下,然后用起子卸

网友:
把焊锡加热,滴进去,在焊锡冷却之前按个螺丝刀进去,等冷却了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
我只要就是怕把壳搞坏,哎。现在胆子也小了。
浪头先
这个要看客户,很难缠的客户还是别动了。我也放弃过。

网友:
用电钻打掉螺丝,然后拆壳就行了,不过不管什么方法都先给客户商量下,比较稳妥的。毕竟这年头变态客户还是不少

网友:
呵呵!电转最有效果,也是最好,最快的办法。

网友:
用烙铁上锡的是个好方法,下次试试!

网友:
镙丝在塑料中的可想办法给镙丝点温度(加热镙丝后塑料会变软就好弄了),然后就能拧出来了,若镙丝在金属中就用电钻把帽钻掉后就能出来了。

网友:
还是那句话 使劲呀 嗨呀,。。。。

网友:
即然壳是胶的, 烙铁加热螺丝, 壳丝也自然松动变大,在没冷前,搞下来就行了

网友:
不管用什么方法还是要和客户沟通好.不然就有麻烦了

网友:
有的螺丝壳不一定啊 ,孔深 的是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