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板如何区分T40 T41 T42 T43啊?

楼主(2010-08-02):
小弟新手,如果不上壳子如何区分这些型号啊,达人指点,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
43是明显不同。40的安全芯片是插卡的。41跟42好象是一样的吧。

网友:
看显卡  看南桥  看北桥。

网友:
我也分不清,T40就有好几种板子,有点区别
IBM的裸板,我师父老远处瞄一眼,就把型号报出来了

网友:
我记的R51也是这个版型,是不好分。它们只是局部作了修改,比如MAX1631的的电容电阻等小元件的位置,还有MAC的小芯片有的装了,有的没装。再就是安全芯片有的是焊上去的,有的是板插的,还有的没有。

网友:
主要是看显卡  T40 T41 42显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