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6200TC网吧快车128M的成功修复

楼主(2010-08-02):
最近在研究显卡的维修,新手也发个显卡修复的案例,学自基地,回馈基地。顺便赚赚下载分
先来看看这个卡的像(手机照的,不是很清楚,见谅见谅)

它的故障是进不了系统
用MATS7测试的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133282     33824831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9 A29 A29 A29
Read    Error Count: 133282
Write   Error Count: 33824831
Unknown Error Count: 0
大家看看,那个A29有点问题。
我又重新看了看显存位置的元件有没掉件,发现掉了一个电容,补上去故障依旧,那接先来就是显存定位了
大家看看这个卡的显存布置

只有两个显存,我的定位方法是把靠下的那个显存旁边的线切断一条,之后再用MATS7测试,结果是
A08 A08 A08 A08至A23 A23 A23 A23和A29 A29 A29 A29有点问题
这样显卡的定位就知道了,靠上的那个是A00-A07,A24-A31;而靠下的那个是A08-A23;
用洗板水洗洗靠上显存旁边的污渍,再用风枪吹吹,简单吹热后就在缝隙上涂点焊膏,这时焊膏遇热就化,还有用手把板放斜点,有利于焊膏渗到显存内部,接下来就用风枪吹了,觉得差不多了就放凉它,在把那个线补上,然后上用MATS7测,没有报错,再挂硬盘测3D,完全通过!这样这个显卡就修复了

网友(点评):
这种卡,最好重新做bga!

网友:
6200多数为GPU脱焊,这样搞过不了几天又会返修了

网友:
显存定位应该是上面的是16---23  24--31下面的是0--7   8--15

网友:
不清楚楼主是怎么切的线,我修过这种TC系列的64B 和32B和128B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这种静音版的卡很容易脱焊的,不过我看到这卡来之前被别人做过桥了,所以修好后就加个风扇吹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拿刀片把从显存里跑出来的线给切掉一根,接回去就简单了,托焊下就可以了,那个刀片最好要锋利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践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