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开机掉电。着急啊!求助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楼主(2010-08-02):
刚接手这本时就想到论坛上有好多关于这本子的信息。以为能修好。
看了看故障不一样所以没头绪了开机电流上到0.75又掉到0.65然后3秒钟掉电。不过内存。
求助那里的事啊!着急啊!好几天了先发帖看看回复明天拆开看看。先谢谢大家了
掉电

网友:
像这种掉电,,你首要知道那里的电压没有起来。用示波器打所有电感的波形,
你说的不过内存,那要上假负载打AD线阻值,

网友:
电流从0.6到0.7是过内存到显卡,正常这个数能来回跳3次,有的电源看不出来,所以,还是先重点看一下,显卡先,然后,再看内存吧

网友:
0。7电流,好象缺电压,看上去是CPU电压没出一样。
电流能上到1。5A,有开机的希望

网友:
建议先检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CPU的内存的,打一下内存的AD阻值看看是否正常 个人感觉也像显卡的问题。

网友:
掉电最常见的就是电压不全或是温度检测异常

网友:
换CPU还是不亮电流上到1.04但是还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