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amn5v-rl 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0-08-02):
该板是用来帮用户测试cpu 后坏的 后来发现内存供电电容发烫 于是取下电容 测供电管 也被 击穿 上面标示有 72102gh 和716b26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忘各位师傅指点 代换型号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都是N沟道 的场管 一般从旧板上拆的n管都能代。

网友:
一般到别的板子上,拆下N沟道的,给内存供电的管子,都能用

网友:
06n03或是50n03都可以。

网友:
72T02GH

网友:
我其实都看不到上边的字,内存的管子,从北桥、南桥的供电管或内存,显卡的都行

网友:
在CPU供电处的管理可以替代主板所有N沟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管 板上的N沟道管都可以代的  如果不知道什么管用什么代  你可以在废板上面同样的位置拆

网友:
这个是DDR2  可以用ddr1 的供电管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