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忙看下HP 6535B开机暗屏

楼主(2010-08-02):
机子型号是6535B 能开机 就是暗屏幕 测电压正常 换同样高压故障一样 电压如下 第一第二脚有20V   第3第四脚接地的 第5脚3.3V  第6脚3.3V   第7脚空的 另外芯片输出到灯座都没有电压  请问师傅们是什么问题 小第刚学

网友:
高压条的芯片型号是MP1010

网友:
你的机子暗屏有没有外接试下

网友:
你先单独点一下屏(自己自制一个高压条),如果还是点不亮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试外接了 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正常测一下屏供电没偏 低就换灯管。

网友:
点下灯管试试,也有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灯管电压是屏上面的供电,灯管正常那只说明高压板正常。

网友:
换通用的试下,原装的我上次换了根也不行,这个调节电压好像是5V的以上才会亮的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条还是坏的

网友:
自己自制一个高压条单独点一下屏,如果还是点不亮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先外接看一下,如果外接显示就直接查屏电压。对的就先直接点一下灯管

网友:
电压都可以 就是现在想把20V降压15 16V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高压本来就坏的动

网友:
已经修好 自己把电压20V降到17V 用20V的高压条  现在试机一个小时多了 正常用住 就是发热有点高

网友:
直接飞线 !!  不需要紧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