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sui不显示

楼主(2010-08-02):
一款SANSUI显示器加电不显示    但偶尔还可以显示     显示时一切正常     不显示时按开关键时指示灯变绿不到一秒又变红了    请大侠指教呀

网友:
看视频接口处,看是不是接触有问题

网友:
如果 接口没问题那就刷个程序

网友:
如果还没拆机检查过的话,建议你先拆机检查一下再说吧。

网友:
偶尔可以开机使用而且用一天也没有事说明程序没有问题   我拆机看了  没有不良的元器件    按开机键开机    然后会自动关机   请高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呀   快呀客户在催   《无法用通用驱动板代替屏接口不一样》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应为偶尔开机可以玩一天      驱动板无法代替屏接口不一样      拆机元器件无损伤

网友:
不能因为可以正常显示就说明程序没问题       反正这个要试过才知知道

网友:
找不到程序呀    是什么牌子还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