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A笔记本

楼主(2010-08-02):
急求!在电脑前等高手解答!联想Y450A笔记本电脑开机后突然键盘打不出字,外接键盘也是!几分钟前还是好的 笔记本电脑

网友:
你说是在系统下不好使吗,重启下进BIOS 看下好用不,如果好使,可能是系统引起的,如不好使可能键盘,或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进PE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多半是系统 不过前两天我也遇到过一机器南桥烧了 都起了个咪咪 不过还能开机 就是键盘鼠标USB用不起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系统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重新启动,点F2或是F12,看看键盘是否起作用?
如果还是不起作用,那就拆机看看吧,是不是进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