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T30

楼主(2010-08-02):
头一次写,大家看不懂的体谅.!
一台T30送修,插可调电源,到0.8A 电流就动一下,然后电压那边也动一下,感觉有短路,拆机.理主板线圈.充电线圈明显短路,翘开量R244 R231 R288 都短路,翘起来,量线圈竟然不短了,一个一个焊上,又短,再翘起来量另一断不短路,有一端短路,看点位图,R244 R231直通ADP3806 14脚.
然后从R244处有一个大电容.翘起来竟然好了.拆掉电容OK
虽然修好了,但是搞不清楚为什么电池这一块也会造成短路,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ADP3806是什么工作条件?
14脚VBAT 电池电压输入,电流检测.1脚的供电要与14脚的电池电压做比较以控制Q4的导通与截止.
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缓慢上升,充电电流逐渐减少.当充电电流降到某一值时,充电停止.也可在检测到电池电压达到额定电压时,启动定时器(6脚外接为定时电容),在一定的延迟后终止充电.

网友:
分析的好.充电电路应该是这样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