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4-4X加电到26掉电!

楼主(2010-08-02):
盈通AN4-4X加电到26掉电!
经检查拔去显卡可以、不掉电,但显卡一插就掉!
本人在电压正长的情况下:
第一步先加焊桥,可是故障还是依旧。
第二步查桥供电时供电也有,示波器一测看出来,更换两个10V1500违法的电容,此时不掉电,走马正长,可点亮屏啦!

网友:
配上示波器显示的电源波型就好了,这样也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