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p互相切换电池电源

楼主(2010-08-02):
IBM R52P 用一会电源和适配器自动切换 一会成了电源,一会成了电池供电, 但开机不是立刻就是这样,是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成了这样。ADP3806换了,但是还是不行。为什么?指教。可能和那里有关

网友:
先查电池到电源管理芯片信号电路,在查电源源管理芯片放出的CC-SET和CV-SET信号。这2个信号是给充电控制芯片的。

网友:
哎又是信号,一看到信号头就大了

网友(2012-08-05):
CC-SET是充电电流控制信号,请问一下CV-SET是什么信号。

网友(2013-04-17):
关注中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D9?D7?3806左上方有个小三极管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