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独立显卡板的机器为什么显卡我都做不好

楼主(2010-08-02):
华硕A8T 独立显卡板,z99J ,明明是显卡的问题,两个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显卡芯片换了两个了。还是不行。每次做完了,不是白屏就是上屏不显示,外接没问题。真是郁闷了。我用的是郊时*****刚买的。 大家谈谈你们的做法。

网友:
方法都是一样要看你的曲线调整的好不好了

网友:
请问LZ做BGA有多长时间了,做BGA温度和时间达到了吗??桥有没有放正,是不是好桥放上去的。这些细节是平时要多注意的,也要多练。

网友:
做BGA一年多了,只是板子上的显卡一般做的没问题,只有独立显卡板的就不行。

网友:
你们谁在用郊时的***** 有好的曲线吗,传给我一下,有愿意的留个电话或者是其它的。邮箱也可以。

网友:
*****为什么那是*****号。晕。。xxxxxx的机器

网友:
打电话给xxxxxx,叫他们的客服传一个温度曲线,拷进去就是了。

网友:
显卡板插槽检查一下

网友:
我用的也是xxxxxxXXX的机器  目前没遇到过做不了的 曲线一般都用自带无铅曲  没做任何调节  会不会是时间差?

网友(2012-05-20):
哇能。。回复了吗。。我接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