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航嘉HK400-15AP 一例

楼主(2010-08-02):
     通电后串联在交流电中60W灯泡亮了,测量紫色线10V多,绿色线无电压。根据紫色线电压过高,说明辅助电源的反馈电路有问题,检查光耦发现3-4脚断掉,更换光耦后紫色线电压5V正常,但绿色线仍无电压。测量KA7500 12脚20V正常,8脚2.2正常,11脚无电压。断开11脚测3.9K电阻端有电压,说明3.9K电阻是好的,测3.9K电阻-11脚电流5毫安,则断定是KA7500块坏,更换后一切正常。
   小结:1  以前修理电源大部分都是辅助电源没有电压或电压偏低,而这次是电压偏高
              2  经常遇到给KA7500 12脚供电的22欧姆电阻烧断,也就是12脚对地短路,而这次是 11脚短路。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愚见,望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KA7500坏,太难查了。
楼主高!分析得有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回复我可以当做灌水的。下不为例!

网友:
KA7500可以测一下输入电压是否正常,输出的5V基准电压是否正常来做大致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