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10-08-02):
刚刚修了个19的液晶

毛病是有时黑屏过压保护

它是四灯的高压板

有独立的电源适配器

我用通用四灯高压板代换

按开机按键居然不亮,而且独立适配器上的电源灯闪烁

我又换过原来有病的高压板结果正常开机

我想问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原高压板是12V

我改了三根线

VCC

GND

ON/OFF

接法完全正确

网友:
测下你接的ON/OFF 按开关的时候有没高低电平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个5v单独接on脚试试

网友:
适配器上的电源灯闪烁,接线正确的话,估计所用的代换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