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问题,在线急等

楼主(2010-08-02):
伙计拿来一个8g的金士顿说是突然打不开了显示o字节并提示格式化,我以为问题不大就开始量产,俩小时过去了宣告失败,我把我自己的清华紫光(512)flash取下来换上他的8gflash这次遭了直接提示请插入磁盘驱动器。。。tnnd居然连flash都不认了量产低格统统试过,结果还是不认,还以为是flash坏了把我的flash换上他的u盘也提示请插入磁盘驱动器。。。我的天哪无语了。。。 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们俩个U盘是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PNP设备ID是不是一样,

网友:
回楼上的,8g的是金士顿512的是清华紫光,我主要是要8g的这个盘数据可以不要只要u盘完好,我刚才又把两个flash换了过来512的又好了,8g的又不认flash了。。

网友:
对啊。不一样的怎么换法??

网友:
U判主控不一定。。闪存flash支持的也是不一样

网友:
两个的主控不一样啊!你把8G的换到紫光上还要重新刷写量产的!

网友:
要数据还量产?再说两个U盘又不是一个主控的,能互换flash吗?

网友:
我主要是要U盘

网友:
互换时要确定主控和内存芯片的型号相同,否则后果无法估量

网友:
主控芯片不一样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2010-09-16):
主要是容量不一样,容量不一样,U盘板上可能要跳线的,不是随便可以对换的,而且FLASH产商不一样有时跳的线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知楼主客户是要数据呢还是要修U盘,如果要数据楼主你还敢量产,如果修U盘也不需要换来换去的 楼主你厉害

网友:
多试几个量产工具。

网友:
如果量产,那数据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