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5主板高清图求助

楼主(2010-08-02):
DELL1425 联想E42L 这两块主板差不多  板位号LA-3541P,谁手上有此主板 本人急求此板子的高清图或者料板   此板子被人动过了 现在怀疑上掉件了  麻烦谁有这板子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麻烦有这个板子的帮我看看 A点是有电阻吗  多大的  B C两个有没有电阻
或者谁有料板 卖我一个  谢谢了

网友:
我有明天联系我

网友:
这种板还能修吗?PCB板都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电话或QQ是多少  我的Q254680706 麻烦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电话或QQ是多少  我的Q254680706 麻烦加下

网友:
此机器以修复  之前故障为不开机  送修是询问客户  一开始机器是USB口不能用 送市场维修后不开机  告诉各户要换主板  客户拿到我这来了   拆机开南桥动过   PCB板有轻微受损  电阻和电容有几个被焊过  清洗之后发现PCB没什么问题  受损处都无信号线  插电试机  待机正常  按开关没反应  测开关有电压跳变  开机芯片KB有电压跳变,41on 和22p 有电压跳变 测南桥收到信号之后 无信号发出  直接更换南桥(之前被人动过南桥所以看到没信号发出直接更换南桥)更换后能开机 但有时开不了  更换谐振电容(此电容目测被动过)后正常  开机一个多小时了 没其他问题  此板修复

网友:
秀下我BGA  电炉子+风筒    呵呵  装备简陋哈  全靠胆子大  做过N多次BGA了  成功率还挺不错  呵呵

网友:
这种板还能修吗?PCB板都损坏了   --BGA  电炉子+风筒    呵呵  装备简陋哈  胆子大

网友:
BGA  电炉子+风筒    装备简陋哈 胆子大  做过N多次BGA     呵呵

网友:
您用的风筒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可以修,找个点位图把线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BGA好牛X

网友:
回复 网友C:

pcb板确实有损坏的地方  上面也有胶  估计上家做南桥的时候刮坏的  不过我说了没有伤到信号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司登利的风筒  型号是HL-1810

网友:
楼主牛啊,PCB板都那样啦还能修好,技术高超啊,有QQ吗想加你交流下,向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