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复位灯常亮维修一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2010-08-02):
现象:无复位,不跑码
检修:CPU:1.14V  (修过好多板,无VTT电压,CPU是不会有电压的,这块板例外)
VTT:0V (不正常)应为1.2V左右  实测G极:0.6V左右,明显不对
内存:1.8V正常
北桥:1.5V   2.45V正常。(VIA桥)
南桥:1.5V 3.3V正常
时钟:3.3V 供电正常(且无波形)
   好,先说到这(请看维修过程)

此板客户拿来时现象:

测量VTT:0V

在测场管G极是否有电压,来判断下一步的方向,G极:0.68(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个3V左右的脉宽)

由此可以证明,供电管没问题,跑G极电路经一14欧电阻到324四运放芯片第7脚

324第7脚电压不对,查12V供电正常,那么就只需从5脚的参考电压开始跑起,有几路到电阻的,另外一路跑到一NPN三级管的C极(起过流保护作用,可以去掉),上电测得B极低电平,没有保护,证明此管是好的!再往下跑进了南桥,心想这下完了,不知道是自己跑错了,还是有另外一路!但是回头一想,此324工作不需要太多电压,只要满足12V,和一个需要输出的等同参考电压即可,一不做二不休,打开可调电源,电压调到1.2V,直接给他一个1.2V的参考电压!

结果如我所料,VTT电压1.24V,正常跑码,内存报警(还没插内存呢)

插上内存,接上显示器,一路跑到底,摸,北桥,南桥,IO,网卡,各供电温度正常,此板修复!

然后接上硬盘测试一切OK

    以上供个人经验,仅供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大师请点,相信很多人跑到324后不知该如何去做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324修复,一般324的参考电压都是SB3.3V经上拉电阻,分压来的,当然也有桥给的,还有某些专用芯片给的,IT8282M等!

                                回贴是一种美德,请大家不要只看不回,你们回了,以后有好的经验还会拿上来和大家分享的!也算是不枉费我传图片传了半天的啊,我这手机拍照太大了,用PS缩了半天才能上传。真累!

网友:
楼主判断出了问题所在,324没有1.2V楼主是换了324解决的吗,还是从别的地方引了个1.2V  不能用可调电源给客户吧。或者说,你这个板子如果不用可调电源是不是仍然没办法正常工作~~问题在于桥坏了,得换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当然不会把可调电源给客户啊,板子上我接的是内存那边的电压,拉了根过来,因为客户当时来了,赶紧把板子装进机器进系统没问题,就拿走了,没来得及拍下后面的照片,就被取走了,要不后面的照片就会传上来了,让大家看的更清楚了。

网友:
这个电压,从085----1.3都试过的,再高或者再低2.5V北桥供电管会烫的!最好还是调到1.2V左右,稳定!

网友:
跟楼上的疑问一样,用可调直接给个电压,呵呵,下次试试,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接到9片754主板,NV3的集成桥,桥的1。2和1。5都没有出来,受控与9174(好像是这个东西)查其没有5V供电,跑线路这个5V供电是几几个小管子转来转去出来的,最后是某一个管子没有3.3V  。跑线进了桥里,那么现在我这个能直接加个3。3V过去吗,而且桥烫还有救吗~是不是因为没有1。2V和1。5V没有供上导至的烫,明天再要回来试试,直接加个3。3V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的,首先324和9174完全不是一个慨念,虽然都起着驱动管子的作用,但用法不一样,324是运算比较器,就是随便给他一个参考电压即可运行,一般不受外围电路影响,但也有例外,但9174就不一样了,他一般是单管驱动,用他用的少,VDDQ输出应该是1.5V,他的外围电路随便哪里出点问题都不会工作,你说的5V供电没有,第一个条件都没有满足,一般是5VSB或SB5V转5V过来的,另外2脚DRI1供电你也没说清楚,他是12V经一个几K的上拉电阻来的,(没5V供电这脚也不会输出),6和8脚一般是控制都接的三极管,你所跑的那几个小管子,应该就是,3.3V是输入,要么SB3V要么橙3.3V,你也可以跑下线路!你也没说清楚,只能给你分析到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只要跑出324正向输入脚电压就知道  你这板的故障是+输入脚电压低 所以导致输出给场管控制极的电压也低  一般是+脚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出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向电压接的电阻没问题,测过的,电阻另外一端3.3VSB的,这一端是0V,而这个0V和三极管都是经过102排阻通南桥的。曾经修到好多板子,不是此电阻问题,而是3.3VSB变成3V以下2.5左右的时候,导致324参考电压低的。。。现在3.3VSB正常,而+向电阻测过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桥的1.2V-HF-REF没有输出,如果在ASUS板上,就好修了,因为1.2VHF直接连专用芯片的!

网友:
还有这样给电压的,下次试试

网友:
324一般都是+相输入段电压是多少输出就是多少

网友:
呵呵 你那个设备多少钱了

网友:
楼主有324定义图么 发来 学习学啊!楼主的技术不错!

网友:
轻声的问一下 那个VTT怎么测量的
期待lz回复

网友(2010-09-06):
这个是个学习的问题

网友:
这也行,就飞根线?楼主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