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拆内存糟呢?有什么技巧呢

楼主(2010-08-02):
怎么拆内存糟呢。 拆了几条多坏了。不是针没了就是那个塑料不点斜了。

网友:
这个一般没有焊炉的话,就是用风枪咯。新的也不贵吧2.5元/根

网友:
风枪要调到多少度呢。怎么一吹就不行了呢》

网友:
一般旧内存槽后面都有弯针,用刀把后面露出主板的部分刮掉然后在锡炉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
想拆好的有两种方法,用锡炉或者你的焊工够强

网友:
呵呵。像这种长型的东东。锡炉是要的。

网友:
强行破坏内存插!然后用风枪把针吹出来!再把新的内存插手工焊上去!!如果想拆坏板上的内存插来用就没什么必要了!二拆一装。装上去都不好使了!花时间太多了!新插1-2块钱一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风枪一边吹  吸锡枪一边去吸

网友:
用锡炉很快就可以换上去

网友:
用锡炉,其它方法很容易把板子弄坏。

网友:
偶昨天用用锡炉 拔了一根旧板上的装到要修的板子上很好用的,要把它清干净上上的时间不要太长,成功率高的很@!

网友:
用热风枪就可以了,先把主板内存槽后面有弯的针脚用刀片弄直,然后用热风枪一边吹一边用吸锡器吸就可以了  我都用在这种方法换了好几块了 没失败过,(不过要注意的是热风枪不要对住一个地方吹的久了,那样板子会弄坏的,要来回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