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修改个BIOS

楼主(2010-08-02):
宝联7600GS,128M,128位,DDRIII,单面四个颗,可不可以把C区或A区关闭,变成64M的显存。

7600GS

网友:
去这里看看,好像没有64m 64bit的 只有128m 64bit关闭C通道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9293-from-home.html

网友:
好像可以,去bios之家看看

网友:
只要能关闭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到我发的网址吗?那个bios 7300gt 7600gs 7600gt 都可以刷的,自己降低一下频率就好了,下面还有7600gt关闭C通道的bios

网友:
用NVFLASH -5 -6刷不进去,那儿的问题

网友:
NVFLASH  -4 -5 -6  76.rom如果刷不进,请试着读出原BIOS比较一下看一下是ROM还是BIOS-ROM坏

网友:
能正常读出原BIOS,降频以后也能正常刷进去,还有那儿的问题,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