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北桥短路?

楼主(2010-08-02):
今天接到一个日立的本子,待机0.01,按下开关后电流变成0.02,量开机键有5V电压,3.3V,5V无输出,量CPU和北桥的滤波电容对地阻值都是9(带U量),把U拿掉后,是34,正常么?是不是哪里有短路的地方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挨个电容拿掉试么?

网友:
CPU阻值应该正常

网友(点评):
我记得,在笔记本主板的各个大芯片中,显卡的滤波电容对地阻值是最小的?

网友:
正常!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呵呵,现在知道了,非常感谢!小弟刚刚接触维修,有些简单的问题可能有些幼稚,不要见笑,以后还请多指教。

网友:
看阻值是正常的
第一:开机电路通  有轻微跳变
第二:怀疑问题在 隔离保护   或虚焊
第四:仔细观察有无 掉件  进水  短路现象
注:注意细节  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
先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特别关注南桥、IO。它们的待机电压及周边元件,也可以代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