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20怪问题

楼主(2010-08-02):
我有台DELL620机器用可调电源能够正常开机,可用原适配器一开到LOGO处就掉电,用电池开机过LOGO后机器就黑屏就看硬盘灯亮着。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换个大点的电源,可以使用就过吧

网友:
应该是虚焊问题   显卡或北桥 你按着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隔离电路有元件带不起负载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头问题,什么样奇怪的问题都有啊。
适配器电池都是原机带的吗,真是有点说不通了啊,稳压电源和适配器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多质疑细节  维修中有很多我们忽略的过程

网友:
上电源开机观察电流是否过大?有可能是负载过重引起的掉电(比如说主板上的电源供电部分的电容漏电都有可能导致)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