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武士7300GT 花屏故障?有测试结果

楼主(2010-08-02):
精英武士7300GT 128M  DDR3,有10片都是相同故障,颗粒是三星的,用MATS7测试结果如下,我拿了一片加焊不行花的严重了,取下来重做还是一样,不敢在动了,是不是颗粒坏了?

网友:
和我的宝联7600GS显卡一模一样的问题,我70多片,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请告知

网友:
显存坏掉了,这是通病呀,楼主在显卡版块也学习挺长时间了,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自己独立解决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70多片,你卖不?

网友:
这种显卡加热显存只能越焊越花,故障越来越大

网友:
明显的显存坏了,全部换掉是会好的就是代价高些。这种显存是厂家超频所导致的。

网友:
特征是坏的数据位相当完整,应是显存彻底坏了

网友:
显存全坏了。。全换了就好了,我修过这种卡,。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3星显存 “花点” “满天星”现象了,显存全坏,全换就好了

网友:
三星显存,7300GT  一点点的花,显存坏了,加焊没用,只有换显存

网友:
显存全部坏了问题大罗~~

网友:
价格合适可以卖,不合适可以练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自己练手吧

网友:
典型的满天星故障,直接更换显存就好了,不要加焊GPU

网友:
星显存K4开头的.